4411S显卡压力测试80度。。

楼主(2014-07-24):
想请问下各位换了4411S显卡压力测试温度多少度呀。。。。 我的压力测试80多度。。有时候死机。。。铜管都换了。。。还是没解决问题。。有没大师指导下呀
显卡

网友:
这机器80度正常,,,

网友:
应该算正常。你看下EC,有没有虚焊 修过一台不亮是EC虚焊

网友:
压力测试到八十正常好不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没 我手上一台华硕的也是压力就上八十

网友:
80度而已。别那么激动

网友:
这个很正常了

网友:
这机器 拆机U着点 动不动 D壳固定屏的丝口会掉哟!

网友:
应该算正常温度,把压力测试软件关了,温度有没有迅速下降。

网友:
80度没有问题的

网友:
出现报警没有

网友:
加铜片 改长转 应该好点 压力测试八十也正常

网友:
打开个游戏或看电影不会关机就好了,八十度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