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问题怪病 G450

楼主(2014-07-24):
半年前收到一个G450intel本子鼓掌为显卡虚焊 重植后,客户拿走,又过了两月客户说机子温度太高,心想可能是风扇堵了,拿来做了散热处理,但温度还是开机八九十度,用一会自动关机,该处理的都处理了,风扇也改常转了,但温度始终下不去,然后又重植了遍显卡,依然如故。后来淘宝买了个散热片,装上后温度还是一样高,没办法法,怀疑显卡故障,又买了个新显卡重新焊上。。。。。。。晕死,温度开机90多度。。,怎么才能解决温度过高?风扇清了,改常转了,散热片换了,铜片加了,显卡换了。。。难不成温控的事?   求助论坛前辈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实在不行换显卡试试,碰到过显卡芯片问题导致高温,只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换显卡试试,碰到过显卡芯片问题导致高温,只有换

刚说了,显卡换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B:
cpu的好坏也会影响显卡的温度?

网友C:
只有显卡上面的温度高吗,其它的都正常?

网友D:
开机90多度了,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用好点的含银硅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显卡上面的温度高吗,其它的都正常?

其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90多度了,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用好点的含银硅脂试试。

现在是开机70多度,只要一操作电脑,就达到80 90 直至关机

网友:
这个机子是不是主板设计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温度超高换散热器显卡都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手上一台华硕的 重置显卡后 温度高

网友:
换散热片  遇到过

网友E:
刷BIOS多试一下,修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多试一下,修过类似的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好坏也会影响显卡的温度?

当然是的啦

网友:
好吧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铜管坏? 没把温度导到散热片啊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大些

网友:
是显卡温度高还是CPU温度高 你用手摸一下看与实际温度一样不

网友:
在开机的时候你有没有用手去试过显卡温度???如果显卡真的很烫,可能是显卡,,要是怎么烫可能就是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铜管爱坏

网友(2014-09-06):
换版了,可悲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很悲催啊   最后都没解决,,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问题,不像是主板问题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