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升级更换CPU后无法点亮,不知如何查找故障?

楼主(2014-07-24):
X61主板,CPU原为T7100,原先能正常工作,拆掉CPU后的现象是:
不安装BIOS电池,插入交流电源适配器后,电流自动上升到0.37A,几秒钟后跌落至0,然后重启至0.37A。测量5V、3.3V电压正常。无论是否插入内存都不会出现喇叭报警。

BGA焊接上新CPU后,不安装BIOS电池,插入交流电源适配器后,电流自动上升到0.77A,几秒钟后跌落至0,然后重启至0.77A。测量5V、3.3V电压正常。无论是否插入内存都不会出现喇叭报警。

请问现在应该如何分析检查故障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换个U就不能触发,换回原来的U就OK

网友:
cpu没焊接好。。。。

网友:
换跟原来一样的U啊

网友:
同样的X61主板,另外2块更换了相同的新CPU后,电流能上升到1.15A并点亮,但这块不行,电流也没超过0.8A。
不知是该处理北桥呢?还是检查其它地方?内存条都是同一根。

网友:
不兼容?
是板载的还是针插的
板载的话是不是没焊好
针插的话CPU座里面有没有脏东西

网友:
相同的主板X61,相同的BIOS,同一根内存条,同一型号的CPU,已经有二块点亮了的,但这块电流没起来、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换个U就不能触发,换回原来的U就OK

这是BGA的CPU呀!!!

网友:
那就加焊看下.

网友:
也出现这问题了,哎呀

网友:
顶起一下,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B:
X61升级更换上什么型号的CPU,T7100升级成T9500呀,是BGA焊在主板上的吧?

网友:
不会是换的CPU有问题,要么再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X61升级更换上什么型号的CPU,T7100升级成T9500呀,是BGA焊在主板上的吧?

是BGA,上P8800之类,,

网友:
新u不支持吧?

网友:
唉,已经介绍得够清楚的了吧?
相同的主板、BIOS、CPU,有能点亮的、也有点不亮的。

网友C:
换原来的CPU,新的CPU可能主板不支持。还有要么CPU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原来的CPU,新的CPU可能主板不支持。还有要么CPU没焊好。

如何这样,那就只能判断为CPU的BGA未焊接好了

网友:
CPU是支持的,另外的2台相同的主板和CPU,都是点亮了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精力换这种很小的收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