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BIOS资料哪里可以从什么途径获得

楼主(2014-07-24):
要刷BIOS,不知道去哪里找

网友:
通过什么信息可以在哪些地方找到呢?

网友A:
1、主板大厂的花官网有,小厂的百度搜下或者迅维网搜下
2、笔记本的,多数只能到迅维网搜别人读取出来的成品。官方下载的一般都是EXE执行程序。

网友:
主板厂商下载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主板大厂的花官网有,小厂的百度搜下或者迅维网搜下
2、笔记本的,多数只能到迅维网搜别人读取出来的成 ...

谢谢,可以通过版号,BIOS型号,和机型搜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以通过版号,BIOS型号,和机型搜索吗?

http://so.chinafix.com
http://s.chinafix.com

网友:
如果这里面搜不到,只能花钱去淘宝买了,淘宝没有的话,那你只能找一样的板子了

网友:
去厂家官网去淘宝买  在迅维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