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字符对照表

楼主(2014-07-24):
硬盘和软驱:
  PRI IDE 和IDE1及SEC IDE和IDE2   表示硬盘和光驱接口的主和副
  FLOPPY和FDD1            表示软驱接口
  注意:在接口周围有针接顺序接示,如1,2和33,34,及39,40样数字指示。我们使用的软驱线和硬盘线红线靠近1的位置。
  CPU插座:SOCKET-478和SOCKET462,SOCKET 370  表示CPU的类型的管脚数。
  内存插槽:  DIMM0,DIMM1和DDR1,DDR2,DDR3   表示使用的内存类型。
  电源接口:
  ATX1 或ATXPWR     20针ATX电源接口。
  ATX12V        CPU供电的专用12V接口(2黄2黑共4根)。
  ATXP5       内存供电拉口(颜色为1红,2橙,3黑,共6根)。
  风扇接口:
  CPU_FATN1             CPU风扇
  PWR_FAN1              电源风扇
  CAS_FAN1和CHASSIS FAN和SYS FAN等  表示机箱风扇电源接口。
  FRONT FAN             前置机箱风扇
  REAR FAN              后置机箱风扇
  面板接口:
  F_PANEL 或FRONT PNL1     前置面板接口
  PANEL1               面板1
  RESET和RST             复位
  LED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有正负极区别。接反时不发光,正常工作电压红绿黄1.8~2.5V,蓝色4V左右,白色5V。
  PWR_SW或PW_ON         电源开关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ACPI_LED             高级电源管理状态指示灯
  TUBRO_LED或TB_LED       表示加速状态指示灯

网友:
虽然发在这上面没什么用,但新人还是要鼓励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