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220G指示灯狂闪

楼主(2014-07-24):
T220G指示灯狂闪,打开显示器无电容鼓包的,不接驱动板,5V  14V(为13.8V)都有输出,测驱动板上IC602  IC6041无电压,请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
驱动板 现在好像蛮便宜的 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直接把电拉过去看看呀

网友:
程序有吗?

网友:
换个通用的试下啊··要么刷下BIOS

网友:
直接换了  通用主控板看看吧

网友:
我都直接该版

网友:
后级有短路,查短路

网友:
给驱动板单独供电,驱动板不使用+14V,只用+5V,检查对应测试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指示灯闪说明存在短路

网友:
驱动板  一定是有短路吧

网友:
没电压和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
接上驱动板之后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一下按键板有没有故障

网友:
客户催的急,改了个通用的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