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方正 FG 981-W2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4-07-24):
今天接到一个方正fg981-W2的显示器    不管怎样 都是白屏       纯白屏  我想  就是屏没供电     拆开     先测量电源板     12v    5v     ON/OFF   等 都OK     量了下驱动板  上面电压全都有     我想应该就是屏幕的问题         拆开屏幕一看     量了下保险F101      发现无穷大    量了下没短路     先换上再说    原来是58欧的   没有  换了个0欧的      我又去量了下所有电容  保险起见   发现C223     C219   C221  短路   我就一个一个拆   拆到C223   就好了   量了下C223   发现漏电 有几百欧的阻值    果断换之    然后OK了

网友:
说的简单 其实修了我两小时呢!

网友A:
楼主是那的,我屏也是这问题,可惜他们听到白屏就不修了,或者知道屏问题就不修了

网友:
保险 坏了  估计有短路现象引起的

网友:
看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这个只是一般的简单的屏供电问题

网友B:
看楼主那么辛苦加两分吧  楼主大爱杨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那么辛苦加两分吧  楼主大爱杨幂啊?

对呀     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那的,我屏也是这问题,可惜他们听到白屏就不修了,或者知道屏问题就不修了

绍兴这边的  我也只修没屏供电     换灯管啥的    其它的屏幕问题还真没法修呢

网友:
这个挺给力,以前修过白屏,都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呀     被你发现了

那这个暑假你可幸福咯~这个暑假可是杨幂的天下啊

网友D:
新手一直想问。这个电容怎么测量能看出短路。然后代换用什么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新手一直想问。这个电容怎么测量能看出短路。然后代换用什么标准

拆下来量    正常的无穷大   只要有阻值  那就是坏的   代换嘛  除了谐振电容    声卡上的耦合电容等   其它的 只要           长得差不多 颜色差不多 就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量    正常的无穷大   只要有阻值  那就是坏的   代换嘛  除了谐振电容    声卡上的耦合电容等    ...

感谢大哥 学习了,用的那个档位?

网友:
上烧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