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路由器、交换机、还有多根电话线,怎么联的网

楼主(2014-07-24):
就是类似图中所示,有清晰点的教程说或者说的清楚点的,我只是想了解。 ,这里应该是电话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以为你是来回答问题的,握手。

网友:
可能有点乱

网友:
好多的线

网友A: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电话线分语音和数据——电话线分出数据后在接猫——猫出来后接路由器——路由出来后接交换机!

网友:
这走线太乱了,网络服务器,3层交换机

网友:
电话线连猫,,猫连路由器。路由器连交换机。。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止图片中显示的这些设备~!因为如果是只是从图片中的那些设备,啥都不是!

最大可能性就是电话线其实就是电话分机       而那么多个猫,注意第三个白色猫应该是做叠加的进交换机的从而共享网络的!

网友:
但是如果还有其他设备存在,那么就不好说了!有很多用途了!如网络叠加出租共享是最大的可能性!

网友:
是有点乱。

网友:
等于没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电话线分语音和数据——电话线分出数据后在接猫——猫出来后接路由器——路由出来后接交 ...

我怎么感觉那么多电话线也是接在交换机上的?

网友B:
这么乱,看着都乱如麻,扎带,标识牌不能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乱,看着都乱如麻,扎带,标识牌不能省啊。

是很乱。、、

网友C:
难道有程控交换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有程控交换机

什么叫程控交换机?

网友:
看着眼花缭乱!不按标准化作业呀。

网友E:
这不算什么,这在中大型企业中很常见,如果楼主对此感兴趣不妨看看【网络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程控交换机?

打电话用的 就是宾馆每个房间里面的电话都接在程控交换机上 然后再由程控交换机接外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算什么,这在中大型企业中很常见,如果楼主对此感兴趣不妨看看【网络设计】

哪里可觅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电话用的 就是宾馆每个房间里面的电话都接在程控交换机上 然后再由程控交换机接外线

哦,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