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 联想ThinkPad X201不触发

楼主(2014-07-24):
联想ThinkPad X201不触发  , I5cpu . 版号mp-3 mb 08270-2.94-0.48.4cv01.021 放电后在开第一次可以开机显示,关机后在开机就不触发了,请问各位大哥   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BIOS 刷过了,不知道我刷的这个BIOS对不对,

谁有这个机子的BIOS ?????????????

网友:
应该是BIOS 问题吧

网友:
刷下BOI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就干控制台

网友:
多试几个BIOS  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