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听歌听一会无声

楼主(2014-07-24):
东芝L700 听歌听一会无声 关掉播放器又有声音 插上耳机一直有声音 拔掉耳机有能听一会 求助
求助

网友:
换个喇叭先

网友:
耳机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 有希望

网友:
喇叭可能性大,再就是耳机接口,最后考虑声卡切换电路吧

网友:
换声卡,这种机我碰过,也是一样问题,也是东芝。。。。。。

网友:
先换个喇叭不行的话 在检查耳机的切换电路

网友:
直接换声卡,这种情况遇到多了,就是声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