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开机灰屏 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 外接正常 实在不好判断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4-07-24):
联想Y470 开机灰屏 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 外接正常 实在不好判断是哪里问题? 原来的屏幕是140超薄的屏幕 换个140普通的屏 开机提示红白绿蓝  用示波器也打屏线接口的EDID波形了  显卡应该已经发出读屏信息了 ,屏线的问题大点 还是显卡的问题大点 还是其他问题多点,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80%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是屏线的问题

换过屏 屏线 故障依旧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客户不修了

网友:
此机器外接vga  接硬盘进系统才会显示

网友B:
我前两天也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屏线换了,屏换了,显卡做了三遍还是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两天也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屏线换了,屏换了,显卡做了三遍还是灰屏。。。。

应该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C:
楼主换显卡好了吗  感觉还是屏线或者有没 解码芯片的  曾经碰到一个联想的  跟你现象一样 换了个解码芯片就好了  没图纸 没办法确定有没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显卡好了吗  感觉还是屏线或者有没 解码芯片的  曾经碰到一个联想的  跟你现象一样 换了个解码芯片就 ...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

网友:
显卡问题啊 。

网友:
量下接口id线正常不

网友:
  也有可能桥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也有点像屏码片问题

网友:
换条频线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