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一体机IPP41-NI(PEGATRON)EV1.02程序

楼主(2014-07-24):
开机黑屏  找这个BIOS 刷刷看

网友(2014-08-29):
也想找一份呢,同求

网友A:
悲剧了,,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一体机,刚拿过来的时候不通电,加焊南桥好了,,让小弟装起来就不显示了,,电流只有0.6左右,,平台复位没出来,,又换了一个桥,复位出来了,但是好像是不跑码,,想找个BIOS刷下试试,你们如果有,请上传一份,谢了

网友(2014-10-04):
有人有修过没有啊 什么资料都查不到啊

网友:
我也在找一份不开机

网友:
那位有这个图最好发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2014-11-03):
我的也不加电  有待机

网友:
我 也接了一台,  开机 显示  HP LOGO  卡住  不动了。。

网友:
HP 105PC  一体机  BIOS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一体机,刚拿过来的时候不通电,加焊南桥好了,,让小弟装起来就不显示了,, ...

大哥 这机器修好没有 是哪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