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多的 华硕 M2N68-AM SE2

楼主(2014-07-24):
板子型号:华硕 M2N68-AM SE2
故障现象:1.开机上电诊断卡跑码掉电,有时候在触发能正常跑码,有时候要反复掉电触发好几次才能开机。开机后进系统完美使用!
                2.主板好不容易能跑完码,但是不显示,加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午饭的时候,客户搬来此机,说是开机不显示,让我给瞧瞧,上电测试,开机掉电,客户说也不知道啥时候就这样了,但是有时候掉电在开一次就能开机,有时候开两次就可以启动,所以也就没管了,一直用到今天早上起来开机,显示器不显示了!所以才搬来修的!(拆出来的板子)

拆下板子,上诊断卡,哎,真烦人,上电跑码就掉电,反复了两次终于不掉电了,但是离奇事情发生了,伴随滴一声,一路顺利跑马,但是显示器还是不显示,黑屏状态!断电,清空bios,故障依旧。干脆弄了块独立显卡上去,开机又掉电,在触发跑马亮机了!看来集显有问题啊!但是心里在想,开机掉电,开机黑屏两个问题,虽然掉电多开几次能顺利开机跑完码,但是不显示啊,会不会BIOS问题? 立马拆下BIOS芯片,拿着编程器到官网下了一个最新的,刷上,开机,两个问题一个都没解决!晦气!

还是让他先显示在说吧,毕竟客户说,掉电是原来就有的问题!人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查吧!(懒得拍照,自己理解)查VGA接口1 2 3对地阻值69 ,查12 13 14 15发现14脚只有17,短了!14脚是场同步,顺14脚跑线到接口后面的330排阻,在线测33排阻没有问题,330排阻后面链接两个二极管,测其中一个二极管短路,拿电烙铁焊掉,测14脚对地,恢复至500多,也懒得再找一个二极管换上了,直接这样就好了!

上电跑马 亮机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开机掉电还没解决!虽然是之前故障,但是客户也要求我一并修复啊!

根据华硕的通病,查了下822排阻,发现IO旁边的822排阻有问题,更换后掉电故障消失

然而更坑爹的事情又来了,尼玛的进系统后,系统不识别声卡了,找不到声卡硬件!!!!..................

刚刚忙完其他事情,赶紧拿过来继续找故障,声卡芯片是ALC662  1脚和9脚有3.3V电压  25脚和38脚有5V  2脚和3脚有3.3V 6脚有1.6V  11脚有3.3V怎么破?

补充内容 (2014-7-25 16:22):
最后一个问题没有维修成功!解决方案直接将USB声卡内置,方法在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94&pid=10637224

网友:
华硕主板都是一些小配件坏,查cpu供电上拉电阻

网友(点评):
IO旁边的 822电阻问题,更换后故障消除!

网友A:
接独显不掉电,接集显掉电,就是北桥的问题,你的是双桥合一 ,建议直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独显不掉电,接集显掉电,就是北桥的问题,你的是双桥合一 ,建议直桥

我可没有说 上独立显卡不掉电哈!

网友:
这问题一般遇到的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没有说 上独立显卡不掉电哈!

洗下板子吧,先把CPU供电芯片都洗洗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了,IO旁边的额 822排阻问题,更换后故障消失,现在系统找不到声卡硬件了,我X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学到了一点

网友:
对,重植下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下板子吧,先把CPU供电芯片都洗洗

哦哦,不认声卡 就接着查声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呗,没有就搞南桥,南桥连接的五个信号建议都查查,时钟,复位,同步,音频进,音频出

网友:
更换IO,先。

网友:
你查IO,看看IO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声卡芯片是ALC662  1脚和9脚有3.3V电压  25脚和38脚有5V  2脚和3脚有3.3V 6脚有1.6V  11脚有3.3V怎么破

网友:
换个ALC662试试

网友C:
楼主,你用编程器刷了BIOS,你的网卡还能上网吗?
声卡不抓,基本是桥空焊导致,你可以拆声卡量下声卡的 5.6.8.10.11脚,估计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编程器刷了BIOS,你的网卡还能上网吗?
声卡不抓,基本是桥空焊导致,你可以拆声卡量下声卡的 5 ...

网卡可以正常上网!就是找不到声卡!而声卡各个工作电压都正常,你要我咋整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卡可以正常上网!就是找不到声卡!而声卡各个工作电压都正常,你要我咋整嘛!

量我刚告诉你的那几个脚的阻值啊,拆掉声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我刚告诉你的那几个脚的阻值啊,拆掉声卡量

风枪被撸走了,没有风枪整了!用烙铁 没那个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我刚告诉你的那几个脚的阻值啊,拆掉声卡量

5-1366  6-1398 8-723 10-1348  11-798

网友:
声卡芯片都换了,还是没能解决!干脆不修了,直接加了个USB声卡进去,去掉USB接口,直接焊在主板上面,接口连接到原来的主板接口座上,算是搞定了!反正客户又不懂,有声音就行了呗!

网友:
声卡不是主要的,只要主板好了,搞个什么样声卡不重要,只是有声音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