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E 耳机无声音简单一例

楼主(2014-07-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A8SE说是耳机没有声音,一般见到这样的我都会先装一下驱动试试!不过没搞定。
  试了一下发现插上耳机时喇叭就不响了,说明耳机口的音频切换是正常的。应该不会是接口问题
      打开图纸查一下:

通过图纸检查了声卡的电源没有问题,一般有声音产生了就不应该子电源上出问题!看了一年图上箭头的位置
这是声卡输出去耳机的音频信号,可以通过示波器测量到信号!!!
说明问题不在声卡上

图上:音频信号经过场管传输到耳机接口FL2 FR2不输出,但是场管G都正常,直接把4个都换掉---OK!
耳机正常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 这类问题只要看懂图就完全能搞定

网友:
很好,声卡问题特别是外置有声音,内置无声难修啊。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一个 用捏子夹住三极管那2个腿

网友:
要是天天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了!比照着修容易得手!楼主是用五笔打字吧?

网友:
我的G470有喇叭图标,但是内接外接都没声音,搞不定啊

网友:
应该不会4个都坏了把,

网友(2014-08-26):
我今天收到个HP4436S  嗽叭有声音接耳机喇叭一起响另外耳机只有一个声道正常,另一个杂音声音小。

网友:
很有道理的维修

网友:
收了多少钱,这种问题也有人会修?

网友(2015-03-09):
这种问题还算了比较好的了,我这两天碰到一个有线网上不起的。好难整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赞个

网友:
难道4个都坏了?

网友:
去掉四个场管,机器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
接口怀了啊 呵呵

网友:
能用示波器修本是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