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跑do-1b

楼主(2014-07-24):
华硕P7H55-M跑do-1b,插不插内存都是跑do-1d,内存CPU换过,BIOS刷过,量了各电压都正常,系统管理总线SCL3.3V, sda3.3v,spd3.3V,求高手分析下,怎么修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都测试了吗?如果都正常你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U试下,不行可以试试刷BIOS

网友:
同意楼上 U BIOS

网友:
刷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还有个时钟吧!

网友:
华硕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都测试了吗?如果都正常你先换个CPU试试。

都换过U换了2两内存换了好几条

网友:
复位排针2V不知道这个板正不正常,但是点复位开关,复位测试点有高低跳变

网友B:
D0查IO工作条件,D0一般是IO问题

网友:
换个U刷BIOS

网友:
谁有这个板的点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D0查IO工作条件,D0一般是IO问题

这位哥们理论强啊,他们会直接换IO的,

网友(点评):
这是徐总教的,我这期课程刚学完,呵呵

网友:
先上灯座看看有没灯不亮啊

网友(2016-06-28):
内存smb总线的转化场馆看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了

网友:
手上刚好有块这个板,也跑D1 有没有解决了的。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  刚刚开始换过时钟芯片 跑马亮机了  冷了又不行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