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格式FAT32无损的转成NTFS格式

楼主(2014-07-24):
各位大神,都是用什么转换软件的。用命令搞不定阿,试了几十次都没用,实在是灰心

网友:
U盘里有东西先备份一下啊,重新格式化一下,NTFS格式的,再把备份的数据拷贝过来。

网友:
用命令吧,convert

网友:
挺简单的就是只需在“开始-运行-cmd-输入 convert c:/FS:NTFS”   c:代表c盘,d盘就改成d:

网友:
楼上正解,支持下

网友:
学习了!不过 U盘 用NTFS格式 有什么用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