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换升压二极管烧了BD41760KVT

楼主(2014-07-24):
接手一块IBM X201i 的主板,板号 MP-3  MB.     拿到机子开始没有待机电流,拆机后,过了一会就出了0.01A的电流,也许是自己拆掉CMOS电池的原因吧,待机3.3/5V都有了,按开机 没有反映,找来图纸,顺着一直查下去,发现BD41760KVT的升压二极管(D76)坏了,被烧化了, 此时测量R813两端没有电压,VINT20 有20V 的电压,找了好久,也不知道这处二极管用什么来替换,想了想自己不是有,IBM  T40吗。上面就有一对这种的升压二极管,于是焊下装上,由于自己也怕烧,所以打电压时只打到15V,机子本身是20V.上电,只听到“吃吃两声”马上断电,等了一下,想不通,再上,一股清烟从BD41760KVT上冒出,玩完了故障搞大了。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不能随便换,这个管应该怎么带换呢?求高手指点,为什么只换两个二极管就把BD41760KVT烧了呢?没有换的时候又没有烧,公共点都有电了说明BD41760KVT是好的,换了二极管会烧求解。

补充内容 (2014-7-28 17:13):
此机已经修复

补充内容 (2014-7-28 17:16):
感谢,lmzs提的帮助,谢谢。

网友:
你改2个看看会不会烧i

网友:
测下阻值 有短路吧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呗!还信思什么?

网友:
后即给电压拉低了

网友:
后记不照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面有短路呗!还信思什么?

是D76后面有短路吗?为什么我没有换二级管的时候,也没有烧呀,是不是我换了,D76,D74后,这个升压电路正常后,升的电压把后面的BD41760KVT烧了呢?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D76后面有短路吗?为什么我没有换二级管的时候,也没有烧呀,是不是我换了,D76,D74后,这个升压电路正 ...

能提供较完整的图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这是个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较完整的图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这是个升压电路?

这个电路同T40的升压原理差不多的,那两个确实是升压二极管。

网友A:
从图纸上看在你更换D76、D74之前TB62514就有问题了。否则D76先前不会烧化。C626、373、634重点检查再换TB62514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上看在你更换D76、D74之前TB62514就有问题了。否则D76先前不会烧化。C626、373、634重点检查再换TB62 ...

机子已经修好了,感谢你的帮助,  我也不知道是之前我还没有换二极管烧BD41760KVT前这个电容 就已经坏了呢,还是我烧BD41760KVT的时候一起烧的。这个电容取下来测量时已经停在370多,没有充放电的。还是在T40的板上拆下一个耐压一样的电容换上去。装上自己定购来的BD41760KVT,换第一个时没有成功,可能是芯片本身坏的,换了第二个BD41760才好的。

网友:
33  34  36 脚是电压 是多少啊    我也有个 能触发掉电哪

网友:
我的更换东芝芯片okle

网友: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TB62那个坏了以后,把D76给烧坏了呢

网友(2014-09-07):
33  34  是19V  36应该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