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没有复位

楼主(2014-07-24):
PCI16脚时钟和PCI15脚复位都有。板子没复位。修过这问题的出来说哈

网友:
没复位检查供电和时钟了

网友:
CPU供电正常 么  ?

网友:
没复位查全板的   供典,时钟,PG  注意是全板的这三个条件都要查~~提问题的时候,自己先把情况说明清楚,别测两个位置就就出来问,复位是要所有设备正常工作后才有的

网友:
那你IO有没复位,还有你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这也有这么个机器   头疼中

网友:
华硕主板822爱坏

网友:
就没有找下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