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M02过内存,档代码25不亮求助。

楼主(2014-07-24):
主板是foxconn代工的型号是G33M02。故障表现为能跑马。但是会档在25,pci-e上的系统总线可以抓到正常的波形。查VGA13,14脚无电压。跑线跑进一个芯片CM2009。

该芯片345脚无电压。13-16脚无电压。其他脚电压正常。跑sync_in经一个电阻进北桥。然后北桥加焊过,BIOS刷过。故障依旧。不知道还有哪里会导致这种问题。有木有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13,14有没短路,没短路就把芯片干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14有没短路,没短路就把芯片干掉,

把芯片干掉。上电就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干掉。上电就掉电。

换掉啊,换掉怎么可能掉电 l ?

网友C:
插个显卡上去看看会不会跳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个显卡上去看看会不会跳过去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把声卡拆掉 好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啊,换掉怎么可能掉电 l ?

莫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个显卡上去看看会不会跳过去

跳不过哦。

网友B:
哥们真乃神人也。拆掉声卡,发现敌情。焊盘都有一个角落变黑了。拆了果然好了。

网友:
主板已修复。是声卡问题。拆掉声卡就发现敌情了。

网友:
必须给你加分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跑24  28不亮机,非得要每次清下cmos才能跑过去。。亮机,加显卡也跑不过,以为是档显卡,加焊过北桥,刷过bios还是不行,以为北桥坏了没有搞了

网友:
是跑24    25

网友:
恩。档25.声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真乃神人也。拆掉声卡,发现敌情。焊盘都有一个角落变黑了。拆了果然好了。

那还不加分

网友:
正好手头也有一块技嘉550的板,也差不多这样的情况,不上显卡挡25,上显卡挡22,会不会也是声卡问题呢?

网友:
恩。档25.声卡坏

网友:
楼主  放不放内粗哪都跑循环代码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楼主 BIOS发上来
嫣红的红
板子已还。自己论坛收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BIOS发上来
板子已还。自己论坛收去。

网友(2014-08-28):
我这也是档 25 C3 我吹下声卡 不跑吗 我在找个ACL888吹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