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油门的原理与特点(转载)

楼主(2014-07-24):
电子油门的原理与特点:由于出于环保、经济、可靠性等各种原因,现在较新的车型普遍采用电子油门,所谓电子油门是针对以前的拉线油门而言的,传统的拉线油门用细钢绳直接将油门踏板与节气们相连,油门踏板的踩下深浅直接与节气们的开合大小对应,电子油门没有拉线,通过在踏板内装一个电位器(可变电阻),油门踩下的深浅即转化为电阻的阻值,汽车的电子系统通过采样该电阻值间接确定了油门踏板的深浅,最后,由ecu驱动步进电机控制节气门的开度,通过原理比较不难发现,拉线油门的特点是系统简单,控制直接,油门踏板与节气们开度是1:1的;而电子油门的特点是油门踏板只表征驾驶者的操作意向,而最终的节气门控制权交给了ecu。
1.电子油门车型中ecu控制节气门的特点
在电子油门的车型中,ecu控制节气门时会将油门踩下的深浅与车况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最终计算出当前合适的节气门开度。当驾驶者起步时猛然加速(将踏板踩到底),ecu根据当前的车速、节气门大小等进行分析,从燃油经济性和排放合理的角度考虑,会适当限制节气门的打开幅度,同时控制喷油系统限制喷油嘴进行最大化的喷油。这样做使驾驶者感觉油门踩下后明显有一个延时车才开始发力,这就是所谓的油门迟滞。所以,油门迟滞其实就是ecu通过限制发动机瞬时功率输出形成的,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好处-节省燃油、保护环境。 然而电子油门也并不就是用来限制发动机功率输出的,当汽车跑起来以后,假如你快速踩下/松开油门踏板1/3深度,你可以感觉到汽车明显的加油/收油,其效果几乎相当于完全踩下/松开油门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正是ecu根据当前车况协助驾驶者快速提速/减速案例。所以,电子油门车型在行驶中ecu会根据车况帮助驾驶者达到期望的加/减速操作,使驾驶者操作油门踏板更轻松。

2.电子油门加速器原理
简单说,电子油门加速器就是为了缓解油门迟滞而诞生的。根据电子油门的特性,电子油门加速器将具有如下优特点:
1)放大油门信号,提升静态响应
电子油门加速器所谓的“加速”主要是通过提高油门响应灵敏度实现的,会将输入的油门信号放大50%。这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踏板最后面33%的油门信号已经没用了,在驾驶者踩下踏板66%的时候加速器输出已经是全油门了,这样就使得油门响应的敏感度提高了50%。但是,电子油门加速器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减少了油门信号的分级,实际上油门信号仍然是无级调整的,只是由以前的1:1调整为1:1.x,x即为信号的放大系数。
2)放大油门信号增速,提升动态响应
在油门踏板被踩下时,加速器会根据踩下幅度、时间计算油门信号的变化率,变化越快,说明加速要求越强烈,油门加速器会将此变化率加大,最终实现的效果是提速动态相应更好。
3)提供虚假驾驶风格供ecu调整发动机参数
现代发动机的ecu普遍具有驾驶风格自适应能力,如果驾驶者经常快速深踩油门(俗称拉转速),ecu会逐渐认为驾驶者的风格趋向“激烈”,这样发动机会慢慢调整节气门、喷油系统等以得到这种风格下发动机的最佳调整参数。使用电子油门加速器后,即使按照以前“温和”的驾驶风格进行驾驶,发动机依然会得到“激烈”的驾驶体会,这相当于欺骗了ecu,久而久之,发动机会自动修改其各项参数以适应该风格。

网友:
这在我的行业中就叫做“电传动”取代古老的机械传动!

网友:
我还是喜欢传统的,电子的如果MCU挂了那玩笑开大了。

网友:
我也是喜欢机械传动,毕竟不容易损坏,电子元器件不靠谱

网友:
电子式取代机械式是大势所趋未来更加智能的汽车出现能使人们体验旅行的乐趣

网友(2015-02-09):
其实现在的汽车应该装上两个ECU 做备份,自检出问题的时候做热交换,就能避免好多问题

网友(2015-07-30):
电子油门,取代机械式那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