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边上的 排阻 值都一样,咋回事?换南桥?

楼主(2014-07-24):
一个V星的p43t c51 主板,不开机,开关排针 5V,南桥边上的 4个103 排阻 和 1个272 排阻 都是 2.5k 阻值。取下 103 单独 测量 又正常,10K 阻值。 IO 加焊过无效果,难道要换南桥?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般排阻坏的话 阻值 大多 变大,什么原因 使 103 和 272 的阻值都一样呢,只有2.5K ,但是单独取下 后测量,都是正常的,难道南桥里面坏了?

网友A:
电阻在线测量的阻值都是不准确的~~在线测量阻值不正确,不代表不正常!先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有2.6伏以上,待机电压3.3V是否正常,然后找IO脚位图,看开关针跟IO之间是否有断线,IO有发送触发信号给南桥没有,南桥有没反馈信号回来

网友:
不开机故障就直接找南桥边的排阻?谁教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在线测量的阻值都是不准确的~~在线测量阻值不正确,不代表不正常!先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是否有2.6伏 ...

CMOS 电池 3.1,待机 3.3V ,IO 触发 脚80,81,82,83,其中80脚到IO 没有断线,81,82,83 都有阻值 1300欧,1400欧,700欧,不知道正常吗,可是我没有示波器,查不出信号。

网友(点评):
用万用表量跳变,你那个是什么IO,是技嘉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