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小米无线路由器之天线强化改造

楼主(2014-07-24):
1、2.4/5G双频全向天线 2根。小米路由器是2.4\5G双频的,所以天线一定也要是双频天线,至于分贝数可以根据你的须要选择。

2、C2-JW转SMA转接线 2条。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小米路由器主板自带的转接接口为C2-JW测试头,而非常用的IPX座。

  注意,买的是SMA转IPX线,安装时才发现接口不对。不过C2-JW测试头的价格有点小贵,本想着直接把C2的座拆下,将转接线直接焊到线路板上。难得一次公测机会,小编没敢太暴力,又在某宝淘了两条SMA转C2-JW转接线。下面给大家看看两种线的区别。
IPX接头:

C2-JW接头:

二、注意事项
    在准备材料时,还要注意:转接线的SMA接头一定要与购买的天线配对。目前市场上天线的接口一般都是SMA内螺内孔的,在购买时一定要先问清楚。如果天线是这样的,那转接线SMA接口应该是外螺内针的

    转接线的长度也要注意,线太长会对信号有影响的,要根据你开孔位置留下一定余量就可以了,线的长度都可以定制的。如果你真想DIY,可以买接头和线自己焊。小编认为没必要,不仅成本增加,还麻烦。

C2-JW接头一般也有两种规格,一种是15MM长,另一种是20M长。这里只能选15MM这个规格。除非你路由器主板不再安装外壳

  在外壳上开孔安装SMA接头时,一定要注意位置不能影响主板的安装,另要注意SMA接头标准螺长为11MM,减去固定螺母、垫片的厚度和所选位置外壳厚度,要保证能完全安装天线的距离。否则,会造成天气接触不良或无法连接。SMA接头内部也要注意有一定的空间,不能与主板打架

三、改装步骤
1、为路由器开盖。

2、打孔。SMA接头的螺纹外径是6MM,打孔时要选6.2MM的钻头。打孔时要尽量调整钻头速度低一点,如果速度高,打出来的孔会不太圆

用的手电钻,没法调整。左边这个孔明显不圆,不过要安装SMA接头的,安装上去就看不不到了,所以并不影响

3、固定SMA接头。这里要先将SMA接头固定到外壳上,如果主板安装完就不好固定了。当然,你要是把孔开在上盖上就另说了。

4、安装主板。按小米路由器的安装说明操作就可以了,操作到合上盖之前就可以了。

5、插上C2-JW测试头。由于C2接头的高度刚好到外壳,上盖内部的网罩影响了安装。没办法,只有将网罩拆除了才能合上
6、安装天线。将两个天线分别拧到SMA头上,注意一定要将天线固定到位。小编这里为了天线有足够空间,将SMA接头只安装了止回垫片,弹簧垫没有安装。

7、通电测试。安装完天线后,检查没问题的话,不要着急合上上盖,要先通电测试。测试没有问题后,就可以合上上盖了。

8、大功告成

很给力啊

网友(2015-04-04):
你好,我的小米路由器信号不行,也想增加外置天线,想要你的DIY实际参数,比如C2-JW转SMA线多长,双频天线分贝数,钻孔实际距离等,谢谢,我QQ46630885

网友:
C2-JW转SMA线的插主板的什么位置没有仔细说明,可以告知不?

网友:
拆了有点肉痛,考虑中。。。。

网友(2015-12-29):
这样是不是信号就满满的了,并且很稳定啊

网友:
加了那么长的天线,应该要加大WIFI功率才行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加装以后信号很强吗稳定吗?我家的牌子不一样,我也想试试。

网友(2016-06-07):
天线加长,功率要上得去才行

网友:
桨式天线?拆过这天线吗?如果是PCB的那种印刷线路的还是算了吧。
常见路由的无源天线真正达标的没几个。
网件有款路由2.4/5G复合的有源天线,信号也不错。

网友A:
关于路由的天线以前也折腾过,现在手里还有几十根12,10,9,7,5DB的天线……有功放或者功放不错的或者刷完DD,TT……换个好天线还是很有意义的,效果确实明显。
路由我喜欢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路由的天线以前也折腾过,现在手里还有几十根12,10,9,7,5DB的天线……有功放或者功放不错的或者刷 ...

等有时间我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