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三星R428笔记本内置暗屏(开机时可以看到暗暗三星LOGO显示),外接显示器可...

楼主(2014-07-24):
三星R428笔记本内置暗屏(开机时可以看到暗暗三星LOGO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测屏供电27 29脚LCD_VDD3V  3.2V左右   1 2 3脚 VDC_INV 19V 左右。4脚有3.2V左右, P3.3 有3.23V左右, P5.V 有5.1V
问下各位师傅,是不是屏的问题了?这个是LED的屏 没看到有高压条在外面的也没有外接的灯管接口,
LED笔记本屏的灯可以换的吗?还是改成LCD的?请指点一下我,拜谢各位大师。
迷惑点:好象 都满足了。但还是暗屏! 是不是可以判断屏电路有问题了,或者LED灯有问题了?(线路不好排查断路情况)

谢谢 论坛来指点的师傅们。经过进不一步排查,发现屏上的一个保险断路了,连接19V的,贴片保险后级有短路,电容两端阻值为O欧。。估计是那个CZ=CA的24脚IC 短路了。一会拆这个IC后 再量看看。。

补充内容 (2014-7-27 18:19):
经过一翻研究,确实是CZ=CA这个IC短路了,还烧短路了一个保险F。拆后不短路了,网上定了IC回来 找个小贴片保险 换了这两个后 正常了,总算修好了。。。。

网友A:
你测量到LED升压出来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到LED升压出来的电压是多少V???

排线直接接到屏接口上了。。 我在想,怎么测LED升压出来的电压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好不好  ,如果行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直接接到屏接口上了。。 我在想,怎么测LED升压出来的电压

在升压芯片那有个电压测试点,你可以在那测,电压有30V左右,那就正常,有可能是灯条坏了,可以换灯杀,没有30V左右的电压,也许是升压电路有故障,可上TB上买个通用升压板,你也可以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笔记本合上时也暗屏,你怎不先看看?LED不易坏,先排查其它的再考虑LED。

网友:
屏换过没有啊

网友:
结果:经过一翻研究,确实是CZ=CA这个IC短路了,还烧短路了一个保险F。拆后不短路了,网上定了IC回来 找个小贴片保险 换了这两个后 正常了,总算修好

网友:
测屏供电   VIN    BL_ON    只要正常   第一个想到换屏    之后在去修这个暗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