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奇怪了,两台22A330BW郁闷的故障

楼主(2014-07-24):
两台三星22A330B,来了都是通病MCU程序的问题,后来重新写完后就都能正常显示了。可是没两天,这两台机器都回来了,故障是屏幕的底边中部明显的发黑,两边亮,感觉都是LED灯条的故障,难道和我写的程序有关系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三星SA系列通病修得很多了,写完程序一般都没有这种情况!最近两个月碰见三台了,写完程序后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后,屏幕的亮度就明显不正常,屏幕的中下部发黑,两边亮!这种明显的就是LED灯条的故障,这个和写程序有关系吗?还是碰巧这段时间坏了呢

网友:
刷的程序可不管LED灯条的故障,纯属巧合!

网友: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刷完程序后亮度明显的高了很多。可能这款LED灯条老化了,亮度增加后,加速老化,所以就成这样了

网友A:
以后再碰见这种情况后,写完程序,一定把亮度调低。否则,也许还会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这种高压条好改吗,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再碰见这种情况后,写完程序,一定把亮度调低。否则,也许还会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这种高压条好改吗 ...

没干过这种  原来还要把亮度调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