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触发

楼主(2014-07-24):
待机电流0.008  有3v 5v  就是不触发 ,论坛有说bios 刷过bios  不上coms电池自动触发到 0.5左右就不动了  , 电池上上 ,用开关不触发 。。

网友:
EC条件 慢慢查

网友:
你确定刷对了??????????????????????

网友:
啥条件都不查,怎么修,EC条件LID,供电,时钟,复位,是否向南桥发出高低高信号,

网友:
南桥的事情有可能

网友:
  你倒是修好没啊。我的也是0.008  雷击的

网友:
上电时序慢慢查啊

网友:
RTC电路正常吗?

网友:
修好没修好了分享一下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