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2421图纸

楼主(2014-07-24):
DELL 2421   版号12204—1
客户送来 说报警   开机看电流0.8—0.7—06 就不动了 开始持续的报警  给客户说主板坏了 放这个修吧客户同意了  心想BIOS坏了   ?打开内存盖 看到BIOS 去论坛下了个BIOS 刷完还是一个样   ,不行  哎拆机  吧    测各个电感电压  CPU少一组电压!!别的都有  CUP管理芯片是ISL95833   又去论坛找图纸   悲哀   没有      头大了找ISL95833的PDF也没有    不知哪位大神有图纸 或知道ISL95833的工作条件的   给分享下

网友:
上淘宝看看有没有咯

网友:
某宝上去买吧

网友:
呵呵谢谢关注   , 问题解决了   ,,,是屏线的事       后来仔细听了下是  8声报警   论坛搜索关于8声报警 说屏线的事 我就抱着试试看    把平上面拆了    重新插了下屏线   , 连上主板 开机居然亮了    ,再侧CPU 那组供电还是没有   就不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