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X45VD不触发

楼主(2014-07-24):
    有台X45VD的机子,待机0.004,按开关0.02,做了南桥,刷了BIOS,都不为所动,找不到EC图纸,更找不到板的图纸点位,求给个思路。。。

网友A:
ID叫随笔,帖子也像随笔,问题讲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叫随笔,帖子也像随笔,问题讲详细点

    蛋疼。。。华硕X45的板子,不触发,正常待机为0.004,按开关后升到0.02,怀疑是南桥没工作,加焊过南桥,无效——刷BIOS,涛声依旧——想找图纸点位,资源不存在,没图纸点位PDF也不知道缺了什么信号还是电压。
    现在就是陷入这样一个困境中。虽然想有什么换什么,但是本钱太重,狠不下心来,想先找出问题所在再对症下药,求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碰到了一台和你故障一模一样的,伤脑筋啊,没搞定。。。

网友B:
建议查看开关键及上边的电压,然后查看SB,EC的作条件,不行的话刷个BIOS,实在不行换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看开关键及上边的电压,然后查看SB,EC的作条件,不行的话刷个BIOS,实在不行换个BIOS

这板子没图纸没点位,查不了。。。

网友(2014-09-02):
现在手上有台一样的故障  希望解决了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