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SE32 版号ms-7636 v3.1掉电重启

楼主(2014-07-24):
V星H55M-SE32 版号ms-7636 v3.1主板一块,故障:掉电重启循环。强制拉低绿线,供电全无,测瞬间电压都有。开始走了很多弯路,以为是芯片(坑死了)。最后以为是IO工作不正常,果断订了芯片。耐心的等待顺丰的消息,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面孔。签单,开整。换芯片,果然亮机了。高兴的太早了,主板故障依旧了、、、、、神马情况?又以为是桥的问题,加焊,还是无果。沉下心,决定要和它死磕!!!找图纸,没有原版的,类似的7636 v1.0图纸可以参考一下。由于H55的板子,任何一个不正常就会掉电,要测信号不容易。还有板子上没有位置标识,就更不容易了。找啊找,找到cpu电管芯片up6206ak的瞬间pg信号只有1.1v,看电路图正常,发现它控制着一个小六角的芯片,最终产生一个pg开启时钟了。所以查查这小六角的工作条件,出乎意料,不正常。3vsb经r148(10k电阻)后只有0.6v,测电阻无穷大,换电阻还是0.6v,说明小六角坏。去掉小六角,正常亮机。反复触发,都正常。由于找不到小六角(双npn三极管k6NX8),看电路感觉没什么影响吧,如果有望有经验的大神提醒一下!

网友:
这次带图片了,照片太大,用qq截图保存起来,再上传就可以了。hia hia

网友A:
有時候也要有圖~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也要有圖~才能修

大部分板子都没图,还得靠经验

网友:
这个图纸不错

网友:
我正好也在修V星  看看那有用

网友B:
其实我是真的没看懂。怎么修好的

网友C:
我也有一块板.跑C1无限重启.偶尔能点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手上刚好有一批一样的主板,掉电重启的一直没搞好。这板还有个通病就是不上电,待机有问 ...

呵呵,不客气。有什么好的经验可要告诉小伙伴们啊

网友E:
目测观察是复合管,去掉会有什么后遗症还有待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是真的没看懂。怎么修好的

一个双npn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板.跑C1无限重启.偶尔能点亮.这是什么情况

换条内存,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观察是复合管,去掉会有什么后遗症还有待研究!

不知道,不返工就行,那小六角不好找啊,V星上这样的小六角型号还不一样,衰

网友:
这种高大上板未敢修,都是玩弄775、AM2过时板多

网友:
大部分板子都没图,还得靠经验

网友:
学习了 正好手头有一个上电就掉电的板子

网友:
我手上也有1.0,内存没有供电

网友F:
这个估计 问题  不大 最终目的 都是要一高电平  VRMPG   拆了就是不受控 都是  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 问题  不大 最终目的 都是要一高电平  VRMPG   拆了就是不受控 都是  高

哦,至今还没返修!

网友:
掉电重启的时候有没有直接去测下时钟有没有呢

网友:
没有时钟!我的帖子写的写的很清楚,开启时钟的小六角坏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掉电的也是双三极管坏

网友G(2014-09-07):
图纸能分享一下马?我也有个你这样的板子。没3.3VSB。。出的方式和其他板子好像不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图纸能分享一下马?我也有个你这样的板子。没3.3VSB。。出的方式和其他板子好像不同。。

我修过这个板子没3vsb的,开启EN受控于vccrtc相连六角双场管坏了,拆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能分享一下马?我也有个你这样的板子。没3.3VSB。。出的方式和其他板子好像不同。。

图已发,你参考下

ms7636_1.0 H55.rar

网友:
我有块主板和楼主一样,也是同样的故障,只是拆了也不起作用,真是不走运,看来要好好另外分析了

网友(2014-10-17):
是不是跟cpu电路的供电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观察是复合管,去掉会有什么后遗症还有待研究!

去掉的话,VRMPG信号不受3VSB经R148电阻过来的电压经过Q24复合三极管导通和截止状态控制,相当于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只要确保R169电阻阻值没有变化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这个板子没3vsb的,开启EN受控于vccrtc相连六角双场管坏了,拆了就好,

你说的6脚双场馆应该是产生转换3.3V双路供电的。

网友: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ga-h55m-s2的板子,上电掉电重启循环,是不是也是因为类似的情况,可是没图纸,要怎么查?

网友:
这6脚坏的蛮多的呀

网友(2014-11-24):
我遇到一块一样的板子,不能正常开机,直接短接绿线和接地运行一会,然后整个主板就正常跑码,奇怪了。

网友:
你的板子不装外设   如:CPU  内存不装  能开机嘛

网友:
我好像还没有看懂,慢慢研究下

网友:
好,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好历害哦

网友:
直接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2014-12-24):
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