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LH532开机掉电!求教

楼主(2014-07-24):
富士康LH532开机掉电! 一开机不一会就掉电,内存,硬盘都试过是好的,只有主板的事了,看论坛里有的大虾们说,将风扇下面的电感下掉,可是我下了电感后是开不了机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哦

网友A:
是富士通LH532吧,这个掉电是通病,在CPU风扇的上方有一场管不良,你找一下

网友:
是不是要加焊?

网友:
电感一般是升压电路的吧!也能随便去掉

沙发说得场管不良,是要换一个哦!一般也就几毛钱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架同样问题,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富士通LH532吧,这个掉电是通病,在CPU风扇的上方有一场管不良,你找一下

那个MOS管?独显供电的MOS管吗?

网友:
少电压,看看少什么电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A:
我已经发帖出来了,看我的帖子,你看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发帖出来了,看我的帖子,你看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哪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