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494P触发跑0.3掉电,acer 4736z

楼主(2014-07-24):
前言,抽着工作的时间来发贴,笔记本还没装好,帖子快要编辑完的时候,手一抖,网页切换了。全都白打了,重新来过。
这笔记本是返修的,之前是偶尔不开机,或者进系统掉电,看到有NEC大电容,二话不说,换了四个330电容,用了十多天又不行了。
故障是这样:
没折之前,触发0.3掉电。
拆开后,裸板点0.18掉电。
看到主板有一排发霉了,洗板水刷干净后,触发电流刷刷跑上去显示了。
就这样好了?
那把发霉的地方再加焊一下,几个小加焊后,触发0.3掉电。可重复触发。
这回怎么点都是0.3掉电了。
量内存供电无,量内存供电芯片开启脚SYSON没有。
SYSON由EC发出,EC在接到S4,S5发出。
量S4,触发后2V,S5也一样。
S3触发2.5V,表笔点在S3电流可以跑到0.18,不点0.3.
量VCCSUS3_3触发只有2V。
这个是南桥待机,由待机芯片3.3V经U62转换而来。

测得是R1796电阻穷大了。发霉的地方正好在这里,不急着坏,再量量其它。
这时候又量到R1795也是无穷大。发下:

为了验证猜想,先将R1796换掉,这时候触发后跑0.18掉,不再是0.3,意料之中。
接着将R1795换掉,触发显示。

长话短说了,这是第二次编辑,还有一些测量点没写出来。故障就是那两个。

补充内容 (2014-7-25 09:22):
那个0.3掉电,打错了,是0.03.

网友:
恩 修过好多都是那个地方进液 补补就好了

网友:
这种电阻基本上不进水很难坏的啊,这机是怎么烧的啊

网友:
进水进液的机器有时候问题很难说的

网友:
换掉大电容后,那2个电阻烧坏了 还是进液腐蚀的?

网友:
这地方进水是这板子的漏洞。 修多了直接秒杀。

网友:
不过楼主的技术还是可以的。 要收弟子么

网友:
感谢百忙之中发帖 给力

网友:
维修要认真就好点

网友:
进水多是电阻脱锡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活,,,,

网友:
楼主 技术挺 不错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