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A 6730 2G独显 2.1A的电流都没显示

楼主(2014-07-24):
华硕K43SA  6730 2G独显 2.1A的电流都没显示  显卡重做过 BIOS刷过
之前一台也是没显示  内存坏  显卡充重做搞定   这台怎么都不行 电流应该是有显示的了

网友:
会不会是上半套的问题呢

网友:
重做不行,换吧,免得纠结

网友:
直接换显卡,外接看下能不能显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这样的没坚决

网友:
我手上 有个一样的机器 换了显卡 还是不能显示  谁搞好 过

网友:
刚接 一台 故障一样  正在修

网友:
没人修吗  已经订显卡了

网友:
看一看显卡槽的金手指有没有下陷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我都直接换显卡板都还是一样不显示
电流跳变到1.6
就是不显差0.1

网友(2014-09-03):
换完 显卡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换了好了没得  我的重做显了几次现在又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