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CM不跑码,且自动重启。求思路

楼主(2014-07-24):
一片华硕P5QL-CM的板子。
故障现象是:
开机风扇转几秒钟就停。(不是那种CPU供电短路的一转即停。)
然后自动启动,转几秒又停。就这样不停的重复。
奇怪的是放很长一段时间后有可能会启动成功。

仔细观察发现跑码卡RST灯闪一下后就会断电重启。
经测量各处电压均正常。风扇转的时候PCI上的RST有3.3V,IDE接口1脚上有5V。
CPU PWM芯片加焊过。芯片附近的一个822排阻也换过。
涛声依旧啊。

求有修过此机的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此板一定得修好啊。

网友:
路过进来看下

网友A:
有的板子不跑码是会自动重启的,忘了是哪种板子了,唉,老徐啊,对不起你的教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板子不跑码是会自动重启的,忘了是哪种板子了,唉,老徐啊,对不起你的教导啊

帮忙想想。这个板子真是头疼了。

网友:
查全板供电,时钟,PG,复位缺少供电也会导致反复重启

网友:
像楼上说的一样,反复重启的话,供电不足,时钟,pg都有这种可能的,还有BIOS坏了也会有

网友:
见过,不装内存掉电的!

网友B:
看掉电那一刻跑的是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掉电那一刻跑的是什么码……

根本不跑码啊。复位灯亮过就掉电了。

网友:
主板CPU无供电,会转了又停停了又转,反反复复的。(CPU自我保护)

网友:
PG信号 一个三极管和一个排阻组合成的

网友:
CMOS电池也有可能了,

网友:
先把  822换了  然后刷bios   然后在查时钟供电复位

网友:
我手上也是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头疼的很呀

网友:
查下I0旁边822排阻

网友:
遇见过不装内存重启的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是修不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多半都是桥空焊造成的。你加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