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各种小经验

楼主(2014-07-24):
求交流。各种小经验,,大家做这行久了总会有一些小技术,求交流,,,少走弯路

网友:
首先声名:以下是我从论坛上的帖子里找的,不是我个人写的,具体是哪位大神的总结我也记不清了,在这里再次谢谢了。
乱七八糟的一点个人体会,希望能让入门的朋友少走点弯路,不要见笑。
1、插针式CPU弯脚可用9号针头细心校正
2、少数新的478CPU风扇底部触不到CPU引起死机或断电
3、有的CPU座接触不好取下风扇扣具重装CPU就可搞定
4、内存和显卡不过先用橡皮擦狠狠的擦,再把插槽也清洗干净了
5、主板插两条以上内存条的常导致系统安装失败
6、内存性能不良有的蓝屏,有的DOS下正常,进WINDOS黑屏,对集成显卡的板子还有花屏的
7、硬盘和光驱型号识别异常先插拔数据线看
8、有源音箱有的变压器内含温度保险,把它短接既可修复
9、音箱嗡声大无高频直接更换4558
10、音箱有杂音或忽大忽小清洗电位器即可,一般不需更换
11、我一般用耳机试声卡,用MP3试音箱,很方便
12、电源能开机并不说明它就是好的,PG信号是主要测试点
13、电源内主滤波电容鼓包要检查并联的均压电阻及风扇
14、一开既停的电源多为+12V或+5V的肖特基管击穿
15、对于开关管击穿的廉价电源建议不要修了
16、测量主板下管是否短路最好拿下CPU,部分CPU内阻极低
17、CMOS放电能解决很多奇怪的问题&
18、强行触发法配合温度触摸法可能让你迅速找到故障部位
19、因供电电压低,主板上不鼓包的电解电容一般不需考虑
20、雷击机重点查网卡、I/O、南桥
21、网卡坏可能导致系统反应奇慢
22、对采用+12V供电的液晶,+5V供电的ADSL,当电源坏而不便购买时可考虑从主机电源取电
23、修无显的主机我习惯先拔下硬盘的电源插头
24、主板的PS/2供电跳线、BIOS跳线、AUDIO跳线常常惹祸
25、PS/2插座的排容漏电很常见
26、低端测试卡可能导致某些865以上的正常板子不运行
27、少数主板不插显卡不能触发
28、常见精英P4主板内存接触不良导致反复启停
29、主板的报警声及BIOS灯有时比测试卡代码更重要
30、最小系统法永远是主板维修的真理
31、不要动不动就杀南桥、取I/O,先从简单的方面考虑一下问题
32、BIOS数据错乱的故障率较高
33、接修显示器一定要先试试看什么故障现象
34、显示器保险管发黑一定有短路
35、电源未启动的显示器要对400V电容放电
36、G1极的-180V电压也能保存一阵子
37、对常见的3842电源,开关管击穿的3842一般不能幸免
38、400V电容爆浆的一定要用清洗剂把板上的浆液洗干净再试机
39、行管的故障率最高,烧行管的返修率也最高,所以一定要在高行频状态下拷机一整天
40、无同型号行管时,我一般用C5411代,带阻用BU2520DF代
41、修好显示器后要对发热量大的元件引脚补焊好,特别是行输出电路
42、高压包短路最常见的表现是+B电压迅速下降
43、升压型二次电源,断开升压管利于快速判断故障部位
44、LM12XX系列总线脚漏电引起行场扫描块罢工的较多
45、换信号线只要接好R、G、B、H、V、GND六根线即可,数据、时钟线不影响使用
46、场抖先考虑是否摩尔纹调节不当
47、对不合常理的故障可重写存储器数据看看
48、机箱的电源开关、复位开关短路的也很多
49、我的万用表电压档和二极管档用的最多,灵活应用二极管档比电阻档更便捷
50、多学习,多上基地论坛吸取大家的经验
品牌机尤其是惠普和戴尔台式机,电池没电导致不开机和点不亮的问题多的多

网友A:
怎么还要审核,传文件吧

网友:
怎么交流啊,在这发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要审核,传文件吧

文件里面是什么东西    ,能上图么

网友:
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有没有价值啊。

网友:
这经验得修得多了自己才能总结出来,别人说的都是别人的经验,那是建立在修了无数片板得出来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上文件忘了上图了,现在就全截图了,不下文件保存下图片也可以。声名下:这是我从论坛上下载的,不是我自己写的,具体是哪位大神写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在此谢谢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还要审核,传文件吧

在下面截图上传了,要的话先看下。别人总结的,借花献佛。

网友:
内容不错,但是5分有点小贵啊

网友:
   这个文件看起来很好    我下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