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屏幕不知出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24):
各位大大,昨天装完新的64操作系统后,就发现本来正常的机器在插电源的情况下黑屏,但用电池没有一点问题.正常充电,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显示.不是电源管理的原因.想亮屏幕必须把盖子合上然后,从休眠状态恢复过来.适配器应该没问题,.朋友说可能是独显有问题,但是但是就是拔插的时候黑屏,也不能把.求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
重点查显卡供电这块

网友:
估计那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霍尔开关!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哦!有很多种可能。

网友:
Y460,Y470问题多!显卡是个最容易出飞机的

网友:
会不会是软件问题?我重装系统后,发现可以通过fn+f2强行点亮屏幕,以为差不多了。但是,打完系统补丁之后,强行打点亮也会自动关闭了。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这种最好不要先动其他地方   还是先换个系统试试  或者不打驱动

网友:
感觉可能,因为正好前天把机子拆了,然后带磁性的螺丝刀到处拆。。。

网友:
换板子吧 不好搞 风险大  要是你自己的 就练习吧

网友:
重点还是查亦下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换了个屏幕正常了,但是在开机的时候还是会屏幕暗启动,得手动一下调整才到正常亮度。。。估计还是主板供电方面的。。。真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