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师傅看下关于电源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07-24):
下面这图是华帝烟机上,小板是电源板,大板是控制板电路板,现在是小板低压输入是9V左右(断开与控制板的连接测试结果),但是当插上控制电路板接口时此处为3点几伏左右的电压。而且电压还是跳变的。这是为什么?直接插端口怎么会变成3点几伏左右的电压呢?接入电源烟机面板没有反映。拔掉电源插头电子显示屏会有几下显示。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
接在稳压电源看看是否负载短路。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外接个电源试试到底是电源还是控制板的问题。估计电源带载能力差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
电源板上的控制芯片是不是3843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3843需要MOS管配合。

网友:
两个都有可能坏了,先弄个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坏了,电源坏了的几率大

网友B:
估计电源带载能力差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可调电源试试  或许控制板 有问题 ,或者小板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C:
先弄个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坏了,电源坏了的几率大

网友D:
9v都不正常应该12v

网友E: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是电源问题!!!!是12V电源!!!!但是为什么会输出9V电压呢?是哪里的问题?310电压V是正常的。为何低压却只输出9V呢?这是原装板!!!请问是电源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9v都不正常应该12v

你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源带载能力差的可能性较大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弄个电源看看,是不是电源坏了,电源坏了的几率大

谢谢你!!!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把电源板上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是电源问题!!!!是12V电源!!!!但是为什么会输出9V电压呢?是哪里的问题 ...

431,或者输出滤波电容,3843电源供电滤波电容容量降低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看起来不错

网友:
带负载的能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上的控制芯片是不是3843

是呀,这个连开关管都集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