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换显卡,使用3小时后又花屏了

楼主(2014-07-24):
求解,G98-630-U2,这个显卡花屏多吗

网友A:
貌似买到假的了,显卡门

网友:
加的显卡,我这次还是订的G98-630-U2,就了几个小时,又花了,现在开一次,花一次
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买到假的了,显卡门

加的显卡,我这次还是订的G98-630-U2,就了几个小时,又花了,现在开一次,花一次
无语了

网友:
那不一定是显卡花了   这显卡目前还没碰到坏的

网友B:
这个9300的显卡正常使用是散热做好的话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很多坏的都是显卡螺柱断了或是散热堵死还一直用才会的坏的。而且花屏和显存也有关系的,早两天修的一个G450花屏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9300的显卡正常使用是散热做好的话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很多坏的都是显卡螺柱断了或是散热堵死还一直用才 ...

你显存重植还是放到BGA上面加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显存重植还是放到BGA上面加焊啊

那要看你的机器是怎么个花法,要确定才修,我的那个是没进系统之前都正常,一进系统就花。后来买了新显卡上去一样,后面加焊显存OK的。我是用风枪吹的,加点焊油。一颗颗试,吹到能动为止。吹之前做好其它显存的隔热,

网友B:
吹好一颗要试机一回,要不也不晓是是哪颗。我上次吹到第二颗就好了

网友D: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吹好一颗要试机一回,要不也不晓是是哪颗。我上次吹到第二颗就好了

你是吹下来重植,还是加油在板子上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不知道哦,这个显卡换的不多,这次换,发现换后问题一样,

网友:
最好重新值下

网友:
最好是先上图嘛   这样有图大家判断的会比较准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吹下来重植,还是加油在板子上加焊

加焊而已

网友:
我也感觉你最好重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显存重植还是放到BGA上面加焊啊

显存使用风枪吹啊,不是用BGA的,280度左右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