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6000无CPU电压怎么修

楼主(2014-07-24):
接了一台客户机,无CPU电压,怎么修阿,I5 的U,有,3 5V 1.8V 1.0V  1.0V    现在就换了个BIOS,无从下手,哪位大师讲解下

网友:
不要沉帖啊。哪位大师出来冒个泡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供电,VID ,EN       板号多少

网友B:
查下cpu供电芯片有没工作

网友C:
没有CPU供电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先确认U没有问题啊)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供电,VID ,EN       板号多少

HPMH-41-AB6200-EOOG这是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DV7-6000 没有,DV6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DV7-6000 没有,DV6 -6000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CPU供电查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先确认U没有问题啊)

CPU是好的,供电芯片电压都进来了,现在没有CPU电压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cpu供电芯片有没工作

电压都进来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的工作条件

网友E:
没CPU电压确实不好修,要么先刷BIOS试试,有些机器和BIOS有关系。

网友E:
还有论坛上看看好像HM芯片组的CPU供电可以去掉某个电阻就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CPU电压确实不好修,要么先刷BIOS试试,有些机器和BIOS有关系。

刷了,南桥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论坛上看看好像HM芯片组的CPU供电可以去掉某个电阻就出CPU供电

是吗,是哪个电阻,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