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0进水机,一亮机就烧hM55

楼主(2014-07-24):
联想z460机子,之前进水,ec上面烧洞了,换新ec反复烧ec,后烧桥,换新的上去电流能跳变到1.3左右估计显了,但只是一下就掉电,再测HM55已烧,什么情况,大家分析下
些机到手二修机,之前看到上家修过35v,客户说是进茶水了

3v5v一直很稳定的,曾经以为修好进系统十多分钟,正常关机,想次插电源,直接烧了ec hm55,无语了

悲剧没有真正的大侠解释下吗

网友A:
换待机那个249K的电阻  还有那个电容换了.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待机那个249K的电阻  还有那个电容换了.3...

这些会引起烧EC HM55吗,曾经修好进系统十多分钟后关机,再插电源,就直接烧EC HM5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待机那个249K的电阻  还有那个电容换了.3...

249是哪一个电阻阿

网友B:
你这板子烧的东向吓人的很啊,都是大件我是没你这么多备件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烧的东向吓人的很啊,都是大件我是没你这么多备件烧啊

ec不少5个hm55不少三个,主要是找出原因

网友C:
这样烧EC、NB的供电一定要测查,究其原因无非电压过高亦或短路,3、5V产生芯片一定要测仔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烧EC、NB的供电一定要测查,究其原因无非电压过高亦或短路,3、5V产生芯片一定要测仔细

问题是待机正常,换新的上去时测对地也正常,一通电......,曾经换过桥可能没换好电流0.75不跑码,各电压正常出来,再换个桥电流漂亮的跳变,0.7-0.9-1.2,然后掉电,然后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待机正常,换新的上去时测对地也正常,一通电......,曾经换过桥可能没换好电流0.75不跑码,各电压 ...

这是一个问题,烧完不能触发也测不到电压,我认为是短路,尤其是上管

网友:
3v5v待机上下管包括芯片都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