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话线上网就是拨号上网?拔号上网就是电话线上网?

楼主(2014-07-24):
二者同意吧?我们平常说的拔号上网是不是就是电话线上网,同个意思呢?

网友A:
以前是,现在不是。

网友B:
光仟也可以拨号上网

网友C:
谁说的?光纤也是拨号上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光纤也是拨号上网的。。。

光纤也是要用到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D:
我现在有点蒙了。以前一直以为拔号上网=猫上网=电话线上网,三者同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有点蒙了。以前一直以为拔号上网=猫上网=电话线上网,三者同义。

猫也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仟也可以拨号上网

哦。是这样。你这头像让我现在睡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现在不是。

有所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猫也能上网》......

猫是拔号设备。

网友:
光纤也 是拨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光纤也是要用到用户名和密码?

是有的,我们这很多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的,我们这很多是的

光纤也是宽带的一种吧

网友:
还有的进户是根网线没有“猫”也得用用户名和密码宽带连接的!

网友(2014-08-27):
楼主显然是不知道现在的固定电话也是光纤接入的了,

网友:
拨号上网只是一种联网的验证方式,上网还有DIA,dia是直连互联网,不需要拨号就可以上网。所以说你的说法不确切!

网友:
以前没思考过,是这样的吗

网友(2014-11-16):
不知道你们那儿咋叫,我们这儿拨号上网通常是指163上网,就是电话线直接连猫,拨号的时候猫叽哇叽哇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