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thinkpad E530集显,问题白屏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07-24):
一台联想thinkpad E530集显,问题白屏求解决方法。接外显一切正常。这是I5的CPU,显卡集成在CPU,不知道如何下手解决。求图纸。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正常不啊,屏上的lcdvcc没有的话是白屏,如果都正常那就不好玩了,我曾经修到过ec坏了白屏的。

网友A:
有没有接外接显示器试过啊!

网友:
VGA和内屏是两路不同的输出,还要看你机器是不是真的白屏,还是你的屏是有问题的,最好换个屏来试看好确定问题所在是屏还 是主板,

网友B:
应该是你的屏坏了,集成显卡坏了的话,外接显示器也会不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接外接显示器试过啊!

外显一切正常。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联想K47A也是白屏,查供电是LCDVCC没有3.3V供电,跑线路跑到,是ENVDD直接到显卡的,后来加焊显卡OK,,但这I5系列的集显的,显卡集成在CPU了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肯定有电压没工作正常

网友:
file:///J:/55.JPG39脚40脚有20V电压,1脚2脚有3.3V应该正常,供电的要求已经满足了。

网友:
屏是全白还是灰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显一切正常。

换个屏试试 先

网友D:
先排除屏和屏线问题 然后查屏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接外接显示器试过啊!

楼主有写啊!外接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测屏,是屏的问题,换屏OK。因为刚修了一台联想K47A也是一样白屏,是显卡的问题。所以一开始一直以为是显卡所以才来请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排除屏和屏线问题 然后查屏工作条件

谢谢您,已经解决是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确实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屏坏了,集成显卡坏了的话,外接显示器也会不显示的

谢谢,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
在此还是真心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供电正常就换屏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大家不要以为CPU集成显卡就没法搞 CPU和PCH通过FDI总线传输视频信息 然后PCH外接VGA  LVDS等  所以问题在PCH 就是所谓的HM55  HM65

网友:
查屏供电,换屏

网友:
看下屏接口的条件,如果满足再换屏,如果不满足修显卡或换显卡

网友:
量屏接口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