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第一次给液晶显示器刷程序

楼主(2014-07-24):
前天接一清华同方17寸宽屏液显,客户说是出现亮度经常自动变暗的故障,于是自行在网上淘一块与本机相同的驱动板自行更换,谁知更换后出现花屏,后又与那淘宝卖家谈崩,无法再联系他。原驱动板又被他自己焊坏开不了机,没办法才找到我。折机发现驱动板型号为B.RTMC1B,是RTD2120L+2025L组合MCU。屏型号为FLC43XWC8V-02。于是用MSTAB编程器重刷程序,刷完试机仍是花屏,又重复刷一次,故障仍在,不知所云,后发现键盘灯只要通电就微亮,故判断这块2120L芯片已坏。于是重选驱动板,选NTA93A板加12V转5V转换板小改接入,有光无图,画面仅出现左右方向的高度压缩图像,只有1MM宽。于是重刷程序,完成后开机正常。开始组装:装板,扎线,固件,打胶,合盖,通电开机,图像闪烁,并且跳动数次之后变无图,仅浅色蓝屏。拆盖,拆板,拆线,重新通电试机,仍浅蓝屏。不得已重刷程序,后开机,正常。安板,跳线,这次多长心眼,跳完线不扎,更不合盖,先试机,正常。又扎线,合盖,固螺丝,通电开机,图像闪烁,又跳动数次变无图,仅浅蓝民族屏。崩溃了!百思未得解,拆盖后仔细端详,没什么地方出错,为什么刷好了程序试机OK,装好合盖就不行了呢?想起一个细节,就是图像跳闪,估计是有地方干扰驱动板,后发现高压板至屏灯接口之间的线比较长([被迫加了延长线),被折回来一截绑在驱动板附近秘一把线一起扎的,会不会高压线的干扰呢?重刷程序,重新扎线,让高压线远离驱动板。合盖通电试机,老天,开机正常了。差点累瘫了。后试机三小时一直正常!

网友:
第一次嘛 始终要折腾些时间

网友:
可能延长线打火照成的

网友:
还真不容易   比较有耐力 ,

网友:
不容易啊,,一开始都这样

网友:
没必要重刷程序吧?把高压线远离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没刷过呢  o(︶︿︶)o 唉

网友(2015-11-23):
屏驱动在哪可以下载呀

网友:
一台17寸修了这么多问题花了这么多时间收了多少钱。 明明是清华同方发到了优派的板块!

网友:
我就遇到一个三星的,找不到程序,TB3块钱买了个!

网友:
你一气呵成但读者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