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宏基的图纸啊,版号11324-1

楼主(2014-07-24):
求一份宏基的
啊,版号11324-1

网友:
手头上有三个这样的板,故障全为无CPU供电,也就是电流到0.16就掉了,瞬间所有的电压都有, 只是没CPU电压,求图纸啊,求分析啊,板载二代CPU。。南桥 BIOS ,,CPU供电全换过,三片板仍一样

网友:
楼上的可以贡献下BIOS不 有个不开机的我

网友(2014-09-08):
换南桥啊!宏碁的都是南桥坏

网友(2015-01-2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70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