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内存是不是AMD专用

楼主(2014-07-24):
最近我在淘宝购了几条AMD内存,但是回来看了后自己也鉴别不了,但是在AMD机子上确实没问题,希望老师们指点指点怎样鉴别,希望自己下次遇到收客户的旧电脑的时候,不要以高价收下是AMD专用的内存,就亏大了,望师傅们指点!

网友:
有专用内存条?我是第一次听见

网友:
amd专用内存!!!!牛逼!长见识了

网友:
有AMD专用字样  很多都有

网友:
确实不知有没有AMD专用内存条。望有识之士解答。

网友:
可能是不兼容吧,应该没有专用的条子

网友:
百度一下吧  没听说过撒

网友A:
网上查的

AMD平台专用优化内存条,用的是服务器规格内存,原装服务器内存颗粒。
其生产要求比一般标准要来得严苛,成品的整体效能更是优于一般内存条,具有高速度及高稳定度的表现特性。
SIS,VIA和NV的平台,都能很好的兼容和运行。
由于标准规范定义不同,无法使用在intel规格的主板上。

DRAM   IC/MODULE 国际标准定义及使用范围:
1. 4bit ( 16Mx4 / 32Mx4 / 64Mx4 ./ 128Mx4 ./ 256Mx4 )
使用端定义:服务器、服务器( Server PC )
内存条名称:服务器内存( Server-DIMM、Registered-DIMM、Buffer-DIMM )
1bank 需要 16颗( 128Mx4 * 16颗=1GB、256Mx4 * 16颗=2GB )
2bank 需要 32颗( 128Mx4 * 16颗=2GB、256Mx4 * 32颗=4GB )
2. 8bit ( 8Mx8 / 16Mx8 / 32Mx8 / 64Mx8 / 128Mx8 )
使用端定义:台式机( Desktop PC )、笔记本( Note Book )
内存条名称:台式机内存( Long-DIMM )、笔记本内存( So-DIMM )
1bank 需要 8颗( 64Mx8 * 8颗=512MB、128Mx8 * 8颗=1GB )
2bank 需要 16颗( 64Mx8 * 16颗=1GB、128Mx8 * 16颗=2GB )
3. 16bit ( 1Mx16 / 4Mx16 / 8Mx16 / 16Mx16 / 32Mx16 )
使用端定义:绘图卡( Graphic card )、显示卡( VGA card )、笔记本(Note Book)
1bank 需要 4颗( 16Mx16 * 4颗=128MB、32Mx16 * 4颗=256MB )
2bank 需要 8颗( 16Mx16 * 8颗=256MB、32Mx16 * 8颗=512MB )
※国际标准规定16bit内存可在台式机使用,但只限定1bank。
4. 32bit ( 2Mx32 / 4Mx32 )
使用端定义:绘图卡( Graphic card )、显示卡( VGA card )
在 中国市场销售的DDRII667/2GB成品,是以256Mx4 IC * 16颗所制作( 现改以128M*8为制作2GB的主要规格 )。目前的市场正在引颈期盼着128Mx8 IC即将大量面市,在市场销售以256M*4 IC所制作的DDRII667/2GB。在当时它虽然具有绝对的优势,没有在市场里大动作宣传,当然也鲜为人知,那是因为它有着天生的缺点-那就是无法使 用在Intel规格的主板上。

为何无法使用在Intel规格的主板上?
在说明的第1项已经非常清楚地告知,4bit的内存颗 粒在国际标准规范中所定义的使用范围是服务器PC,而Intel产品是依照国际标准的规范去设计,在所有Intel规格的民用型主板,对内存只能辨认 8bit*1bank、8bit*2bank、16bit*1bank;如果插上的是以4bit颗粒规格所制作的内存条,是完全无法辨认的;当然,在 Intel Xeon系列的主板上就完全没问题了,因为Xeon系列是服务器的产品规格,依照国际标准规范,4bit的内存规格即是专属于服务器PC,只是内存条须需 按服务器的内存标准规格来制作。

至于此款产品为何能在AMD系列的主板上使用,最简单的说法就是AMD把Workstation 技术下放到PC,故AMD主板对内存接受的范围较广,4bit * ( 1bank &2bank )、8bit * ( 1bank & 2bank )、16bit * ( 1bank & 2bank ),故以256M*4 IC制DDRII667/2GB当然可以在AMD系列的主板上使用,也因为4bit的颗粒本 就是为服务器规格所设计及生产,其生产要求比一般标准要来得严苛,当组装为成品后的整体效能更是优于一般内存条,在速度及稳定度的表现,每一次都能让见到 人惊叹不已,所以对AMD的爱用者而言,只有四个字能贴切地形容对这款内存的感觉-『物超所值』?如果这四个字简单到让你都想得到,它也就不会上头条了, 告诉你那四个字是-『拣到宝啦』

这是一个版本的解释

还有一个。。。。

就是垃圾内存,哪个对??

网友:
在INTEL主板上点一下,如果不亮,不就知道是不是专用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的

AMD平台专用优化内存条,用的是服务器规格内存,原装服务器内存颗粒。

谢谢分享,学习了,谢谢.

网友:
第一回知道有这样的内存,长见识了

网友:
    奔着标题而来

网友:
AMD专用条应该不是行货,是山寨货和次品,只能AMD用,intel用不了。

网友:
上因特尔的主板试机是最好鉴定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专用吧,都是DDR的

网友:
在INTEL主板试了才知道

网友:
专用内存,一般是有问题的内存。

大家都懂的。

网友(2015-07-14):
楼主   你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
66666终于涨姿势了!

网友:
回收二手服务器内存山寨的,因为是4位的,利用AMD内存检测的一个漏洞,可以在AMD平台使用。现在的A55以上好像不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