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论证一个事情

楼主(2014-07-24):
有个事情一直困惑着小弟,显存如果出问题,是否有可能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呢。
总觉得显卡内接跟外接走两个通道。显存只走一个通道与显卡沟通,在显存出问题情况下,应该外接花,内接也会花,是吗?请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优先显存,然后再显卡,最好是先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花屏的

网友:
显存的问题···非常少

网友:
先显卡后显存

网友:
这可不能一概而论,显存出问题的现象亦是五花八门,没有具体规律可寻。

网友:
本人就遇到过内屏灰屏   外接是小花的   最后是显存的工作条件问题

网友:
显存如果出问题,有可能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

网友:
遇见过 E40显卡加焊后外接花 内屏不亮 之后重置了现存好了
所以   “有个事情一直困惑着小弟,显存如果出问题,是否有可能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呢”这个情况可能存在

网友:
在工厂的时候见过很多,显存有问题外接可显,内接不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