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不断重启

楼主(2014-07-24):
今接一台 HP  compaq510,上可调电源,直接就开机了,跑到0.4后立马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跑到0.4后又掉电,如此循环.......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先查什么供电没有起来。

网友:
这机难修 修好了回过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CMOS电池先放电,还不行查内存电压出来没?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拆机看看吧,0.4,估计还有地方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样的故障看上去像是北桥问题,不妨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