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显卡的触发开机点屏的是集显还是独显

楼主(2014-07-24):
现在的i3 i5的笔记本都是双显卡切换的  想问的是开机触发屏幕亮是集显还是独显 在xp滚动条是集显还是独显 进系统之后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开机触发屏幕亮是集显还是独显,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XP系统下没有双显卡。

网友:
都是集显。独显在运行某些设定程序时才用的到。

网友:
那为什么一代i3 独显出问题的时候屏幕不显示呢 如果是集显应该亮啊

网友:
一代是大多是独显,二代基本上是集显了。华硕机子基本都是独显

网友:
到了二代基本上是南桥BIOS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