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线搞定时亮机,时不亮机!

楼主(2014-07-24):
机器:联想   型号:E23  故障:时亮机,时不亮机!

我朋友接到整机上电测试发现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5A左右就不动了,他告诉估计是没过CPU,让我拆机搞定,听到这句话,压力山大啊!
于是拿起我的VESSEL螺丝刀开始解剖,五分钟过后,机器就成这样了

由于我朋友整机测试过,电流跑到0.5A左右,所以无需再对各大电感和公共点打值,直接上电测量CPU供电就可以了,插上可调电源,奇迹出现了,电流居然跳变到1.05A左右,难道是可以亮机呢?我朋友也感到很奇怪,刚才电流明明只有0.5A左右,也没有显示!让我外接试一下,捅上VGA发现可以亮机,拔掉电源再次上电,结果没有显示,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开始迷糊了!朋友以他多年累积的经验告诉我说:此故障就是时亮机,时不亮机,属于不稳定故障!比较难搞!
真正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只有把我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维修当中,记得老师曾今说过,只要按着时序的步骤进行维修,细心一点,没有什么搞不定的机器!根据刚才电流变化的过程可以判断CPU之前的供电应该正常了,为了确保误判,再次对各大供电进行测量,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只有依次去测量了,经过一番精心的测量之后,发现所有供电都正常(包括CPU供电),按照4系列的时序:所有供电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就会发出VRMPWRGD给南桥,通知南桥此时CPU供电正常。这个信号不太好找位置测量,我就跳过直接测量CPUPWRGD,上假负载测量有3.3V的高电平,由此证明所有供电和PG都正常了,接下来就是复位了,平台复位PLTRST#(如下图)可以在U95的4脚测到,而CPURST#(如下图)要上真CPU在C1脚测量,查图纸找到相关位置测量发现都有3.3V,CPU复位都有了,可调电源的电流不应该停留在0.5A左右啊,纠结了一下下,又有了一点头绪,月饼老师说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到瞬间的ADS#(如下图)电压,从H1脚飞线出来上电测量到电压为瞬间1.05V左右,CPU工作正常了。

继续往下追查PCI_FRAME#和LPC_PRAME#,分别在下图所在位置测到电压为3.3V

到此应该说电流可以跑到0.6A以上啦!为什么还停留在0.5A呢?有些不解!可能这台机器比较特殊吧!还有一个SMBUS信号没有查,继续。。。。。。。
测量Q16的3脚和6脚都有3.3V高电平,再测量1脚和4脚发现1脚只有0.65V左右,有时还会跳变,问题就在此,2脚和5脚也有5V左右,难道是Q16坏呢?不管它,拆掉再说!上电在焊盘测量1脚还是有跳变,估计是ICH_SMSDATA这信号引起的,这个信号连到:
遇到这种情况使用排除法,先断开时钟芯片的第6脚上电测量,发现Q16的1脚电压还是不稳定,再次断开内存插槽的195脚进行测量,故障依然如此!尝试换掉ICH_SMBDATA的上拉排阻RN29,结果还是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没办法解释了,旁边的朋友跟我说,唯一的可能就是板层漏电了,建议我直接断开飞线!两根线搞定:一根是从Q16的第6脚飞到时钟芯片的第6脚!另一根是从Q16的第6脚飞到内存插槽的195脚!下面就是我的杰作:

飞线成功后打值无短路,上电测量,电压稳定在3.3V,问题成功解决,装回Q16上电,电流直接跳变到1.2左右,外接显示正常,装机反复测试,很稳定!
再次成功维修一台,语言表达不够清晰,还望指正!求加分。。。。。。

网友A:
ICH_SMSDATA不良,飞线修复,这个故障的确有点难弄,这板子和宏基的某个机型好像是同款····

网友B:
思路清晰,量应该容易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H_SMSDATA不良,飞线修复,这个故障的确有点难弄,这板子和宏基的某个机型好像是同款····

是啊!搞了很久,才找出故障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量应该容易上来

谢谢!希望如此!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两个信号PCI_FRAME#和LPC_PRAME#,是什么帧周期信号啊?做什么用呢?呵呵没去实地学,好多信号还不太懂

网友D:
这个也太难搞了,楼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太难搞了,楼主不错

谢谢!解决问题简单,发现问题难啊!

网友E:
前几天修个hp541的机器,0.9不亮,bios显卡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检测当上内存的时候bios5脚6脚跳变,去了内存就不跳变,就又研究内存这块,邪门所有供电都正常。我都服了这板子了。。。没辙啊,会不会也是半层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两个信号PCI_FRAME#和LPC_PRAME#,是什么帧周期信号啊?做什么用呢?呵呵没去实地学,好多信号还 ...

这就是PCI和LPC总线的帧周期,至于你不明白的地方,我建议你去实地学习,去了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F:
楼主那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G:
很有价值的帖子。

我还以为是 换  ICH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修个hp541的机器,0.9不亮,bios显卡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检测当上内存的时候bios5脚6脚跳变, ...

有可能!你可以试试断开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有价值的帖子。

我还以为是 换  ICH 了~!

价值就谈不上,类似的问题也许有点价值,但是这种情况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有价值的帖子。

我还以为是 换  ICH 了~!

你怎么判断是南桥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那是什么信号呢,,,,,,

你指的是。。。。。。

网友H:
楼主对信号研究的不错啊,受教了,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对信号研究的不错啊,受教了,收藏。

哈哈!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