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10p电流到0.6a 掉电

楼主(2014-07-24):
昨天接了一台hp 的机器,熟人送过来的,说,只是清理一下灰尘,就开不了机。我开机电流到0.6A掉电,重复触发,肯定是主板问题,白天没空,晚上带回看一下。拆开主板 开始怀疑是内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难道是bioss吗/仔细找了一下终于有发行 BIOS是固上的 这个好办 拆开 用洗板水清理一下,装好,开机,电流马上上去了,今天来到店里装屏亮机。ok、

第一次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分多的支援一下吧

网友A:
这也要分,你是想说你就捡到死猫了嘛

网友B:
座子有问题,为了少返修还是把座子焊下来的好

网友:
我也想捡死猫

网友:
楼主真牛BBBB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强大 ,佩服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要分,你是想说你就捡到死猫了嘛

做维修,有不少都是死猫,能捡都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子有问题,为了少返修还是把座子焊下来的好

好主意,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强大 ,佩服

这个只要注意,都会看到的,管它是不是,先做了再说

网友:
这样也行?  清灰会使BIOS 虚焊?    真是捡 到死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