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无电压输出的12v4a电源

楼主(2014-07-24):
修个无电压输出的12v4a电源
主控为uc3842,查保险完好,整流桥完好,交变正常不烧断,k2545不短路,双向二极管正常,上电输出0v,测3842 8脚为负18v,
拔电测与整流桥相连的5w180k电阻开路,更换后正常输出
参考电路图

180k电阻断路(启动电阻,一端连310v另一端连3842 7脚)

输出电压

补充内容 (2014-7-25 11:52):
原先的参考电路图以更正

网友A:
怎么在图上找不到你说的5W18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在图上找不到你说的5W180K电阻?

180k是启动电阻,它可以是200K,电路图只是用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