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ZUKI笔记本维修 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2014-07-24):
   接到一台SUZUKI笔记本,第一次见,这不是铃木汽车的标志吗?难道生产汽车的厂家也生产笔记本了吗?商标还挺醒目,不像是山寨笔记本,后来上网查了一下,这款本和那个铃木汽车只是商标一样,别的一点关系也没有。
   说正题,开机电流到0.6不亮机,于是果断拆后盖,换内存,亮机,搞定。后来试原机的内存怎么试都不亮,二代2G内存,(内存上面都是SUZUKI标识)我勒个去,市场里的我们报价才150啊,这个内存二手的现在还100多呢,这怎么和客户说啊?要是说内存坏了,根本挣不到钱,亲们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呢?给支个招,是不是可以一举两得呢?
   没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大家勿喷,只是想问一下大家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这什么笔记本,第一次听啊,

网友B:
第一次听 估计山寨

网友C:
怎么修的啊?怎么也不分享出来啊,这个牌子也是第一次见,估计也是国产的山寨机,而且还是sis芯片组的,现在都没有用的了。够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的啊?怎么也不分享出来啊,这个牌子也是第一次见,估计也是国产的山寨机,而且还是sis芯片组的,现 ...

楼主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连内存芯片也是SUZUKI啊,这到底是什么笔记本啊?

网友D:
内存擦了的话,在其他机子试试,若还是不亮,可以用风枪吹吹那2面的16个芯片,可能是虚焊了,我就吹好过不少内存,这种情况 只能买个二手三星 现代 尔必达 等等这种好品牌内存了,然后告诉他 修的DIMM电路,也不算过分吧,这样还能多要些维修费

网友E:
不老,现在山寨厂的整合能力,估计超过大家的想像。内存二代,SIS仅显示卡功能较弱,用N卡或A卡,这电脑照样不比其他的差

网友F:
我有个山寨本不认识用的啥子山寨内存

网友:
呵呵  又是这情况    现在偶尔会遇到这情况,没办法只能厚着脸皮跟客户说,亲,问题比较严重啊   吓她一跳  单别吓跑

网友G:
会不会是铃木定制机啊。比如测试汽车用的电脑。

网友:
神 了没有见过呵呵

网友:
主板烧了,主板坏 内存也烧坏了 ,现在主板修好了,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笔记本,第一次听啊,

网上百度,还真有这个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 估计山寨

差不多,杂牌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的啊?怎么也不分享出来啊,这个牌子也是第一次见,估计也是国产的山寨机,而且还是sis芯片组的,现 ...

换内存好的,我说滴很清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擦了的话,在其他机子试试,若还是不亮,可以用风枪吹吹那2面的16个芯片,可能是虚焊了,我就吹好过不 ...

哦,这样啊,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老,现在山寨厂的整合能力,估计超过大家的想像。内存二代,SIS仅显示卡功能较弱,用N卡或A卡,这电脑照 ...

山寨真的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山寨本不认识用的啥子山寨内存

山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铃木定制机啊。比如测试汽车用的电脑。

百度了一下好像不是定制机